字节容量

楼主(2012-12-05):
我有个tex文件里面有655354个16进制显示的8位数据,为什么该文件大小为2560KB

网友A:
0x01在文本中占用4个字节  也是是四个字符'0','x','0','1'   ,如果是655354这样的十六进制,那么就是
655354*4/1024=2559.976K ,  一般按照文件系统的概念,都是整K的划扇区的,所以就是现实的大小就是256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1在文本中占用4个字节  也是是四个字符'0','x','0','1'   ,如果是655354这样的十六进制,那么就是
65535 ...

可是我的文件里没有0X字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文件里没有0X字符啊

那么就跟编码方式有关了,字符用两个字节的表示。比如字符‘a’   对应的GB2312 编码是A3E1 就是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从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计算机C语言的一个字节占32位。
不确定是否与这个有关?

网友A:
;P    计算机C语言的一个字节占32位,,,,木有听说过,只有听说过字节对齐的。

网友A:
   你关注下文件的大小和占用空间  ,是否这两个概念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下文件的大小和占用空间  ,是否这两个概念搞混了

也许错误在这个地方,像01、ff我都看成一个字节了,而看到你的回复是2个字节,计算机默认的情况下是不是把1、2等等都看成一个字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