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AX3485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楼主(2012-12-05):
谁有MAX3485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楼主:
485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些东西 百度下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 百度下 你懂的

嘿嘿,俺不懂,我问一下那个把RE和DE引脚接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发的时候控制变为高电平,平时一直为低电平接收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俺不懂,我问一下那个把RE和DE引脚接在一起是怎么回事?
发的时候控制变为高电平,平时一直为低电 ...

嗯,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发的时候对方也向我发数据不就乱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发的时候对方也向我发数据不就乱了吗?

485只有主机有主动发言权,其他的机器主机不问是不说话的,被点名问到才回答的

网友C:
485是半双工的时候可以这么接,你要是想全双工就不能这么接了
一般都是半双工的。

网友D(2019-09-06):
关键看具体怎么应用了

网友E(2020-09-09):
欧巴偶记vpakpv,peabpopm,b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