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计算电阻值

楼主(2012-12-05):
   符图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激光二极管的APC应用电路,目前想用这个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电路中相关的电阻值跟电容值.还请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计算方法或是提供之方面的实战书籍也行....相关的计算公式也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灵活运用.

网友A:
有点难度

楼主:
坛子里高人大把,只是看有没有高手是否原意指点....

楼主:
坛子里面的高手都去那里了,难道是天气冷了点,都不出来了.....

网友B:
R2、C2、R3、C3各个值都是联动的,而且主要和你想要达到的响应速度、发射距离等都有关系,所以根本没有唯一确定的值,而应该是自己根据自己的电路指标而确定这些的数值。

你首先要看懂电路,要知道R2对C2的充电过程,要知道C2对R3的放电过程,要知道C3的各个瞬态过程等等,你只有明白了电路工作的原理,然后根据自己的电路指标去确定器件参数值,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其他的等、靠、要方式就别指望了。

网友C:
关键就是Vz(2.2V),RV、RF那里,这是个恒流驱动电路,
不是有个Iop=35mA 吗?
RV+RF=(2.2-0.7)/35(K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就是Vz(2.2V),RV、RF那里,这是个恒流驱动电路,
不是有个Iop=35mA 吗?
RV+RF=(2.2-0.7)/35(KR). ...

您讲得没错,请看附图是这个电路的讲解,注意,这个讲解里面的Tr1就是Q1,Tr2就是Q2

可是我按照讲解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电阻值,就是不达不到我想要的电流...导致我不明白这个电路的阻值跟容值到底应该按什么方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C2、R3、C3各个值都是联动的,而且主要和你想要达到的响应速度、发射距离等都有关系,所以根本没有唯一 ...

        谢谢您的指教,我不是想等,靠,要大家帮我计算阻值容值,而是真心的请教各位计算方法.我也说了,主要是想搞清楚三极管在应用时,不管是做开关,放大等电路时,它的阻值是如何计算配置的,T叔给我发了铃木的晶体管应用,它里面讲了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如何选晶体管型号,这一点就是我完全想知道的,可是我看了还是没有让我理解,主要是书里的在讲计算阻值时,有些代入公式的参数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是想了解三极管在应用时,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它是怎么配置计算电阻电容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讲得没错,请看附图是这个电路的讲解,注意,这个讲解里面的Tr1就是Q1,Tr2就是Q2

可是我按照讲解的方式计 ...

那就是因为你的R2,RLD阻值太大的原因,给几个参数,测试几个点的电压原因就找出来了。

网友D:
设Q1、Q2的β足够大,比如β> 100,设Q1的最佳工作电流为1mA。则有:
R2 = (3.3 - 2.2)V / 1mA = 1.1kΩ.
R3 = 0.7V / 1mA = 700 Ω. 实际取:698Ω(E96允差)或者 715Ω(E48允差)或者680Ω(E24允差)。
考虑PD最优电流1.5mA(具体参考PD的规格书),
Rv+Rf = (3.3 - (1.1 + 0.7))V / 1.5mA = 1kΩ.
RLD为限流电阻,保护LD,防止LD过流烧毁。如果 LD的最大容许电流为35mA,正向压降VF=2.2V,则:
RLD = (3.3 - 2.2)V / 35mA = 31.4Ω. 实际取:33Ω(E24允差)或者 31.6(E48允差)

C2、C3防止电路自激。根据实际情况看着办,取1nF ~ 100nF均可。

C1 电源退偶电容取10uF可以了,当然用100uF也不会错。

R1就不用算了吧?2kΩ~10kΩ没什么太大差别。

网友E:
我试算一下
1,最大电流35ma,假设此时q2已击穿损坏,则Rld=(3.3-2.2)/35=0.0314k,取33欧,当q2短路时,最大电流1.1/33=33.3ma,当q2没有损坏只饱和时,设饱和压降0.3v,则最大工作电流 (1.1-0.3)/33=24.2ma,rld取33欧基本合适
2,设q2的β=100,处于饱和临界点时需要的基极电流24.2/100=0.24ma,故设q1的ic=1ma即可满足要求,设q1的β=100,则ie=ic+ib可近似为ic=ie 则r2=(3.3-2.2)/1=1.1k,取值1k,此时ic近似=(3.3-2.2)/1=1.1ma,设q2的be压降=0.7v,则r3的电流=0.7/r3=(1.1-0.24),则r3=0.814k,可取值1k,
3,设q1的be压降0.7v,则q1基极电压=2.2-0.7=1.5v,设pd工作电流5ma(我是假设的,具体参看手册)则rv+rf=1.5/5=3k,取rv=2k,rf=2k
4,用时间常数rc计算c2、c3取值范围,用实验的方法确定最终值
哈哈。。。随便乱说的,错了大家一笑而过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您们这样详细的给出计算方式及步骤,就是我想了解的,对于我来说你们的讲解等于是大餐,我得好好的品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算一下
1,最大电流35ma,假设此时q2已击穿损坏,则Rld=(3.3-2.2)/35=0.0314k,取33欧,当q2短路时, ...

2,设q2的β=100,处于饱和临界点时需要的基极电流24.2/100=0.24ma,故设q1的ic=1ma即可满足要求,设q1的β=100,则ie=ic+ib可近似为ic=ie 则r2=(3.3-2.2)/1=1.1k,取值1k,此时ic近似=(3.3-2.2)/1=1.1ma,设q2的be压降=0.7v,则r3的电流=0.7/r3=(1.1-0.24),则r3=0.814k,可取值1k,

  此步有以下几个方面不理解:
1>已经算出Q2的基本电流为0.24mA,这个电流值也就是Q1的Ie电流值近似为Ic电流值.为什么又
要故设Q1的Ic电流值为1mA来计算呀?
2>Q2的Vb电压应该是Q1的Ve-Vce=2.2-0.3=1.9V,为何你又假设为0.7V来计算呀?

3,设q1的be压降0.7v,则q1基极电压=2.2-0.7=1.5v,设pd工作电流5ma(我是假设的,具体参看手册)则rv+rf=1.5/5=3k,取rv=2k,rf=2k

通过前面的计算,此步骤有以下不理解的地方:
1>通过Ic等于β*Ib可知Q1的Ib=0.24/100=0.0024mA,那么
Rv+Rf=1.5/0.0024mA=625K.为何你又假设pd的工作电流为5mA来计算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2,设q2的β=100,处于饱和临界点时需要的基极电流24.2/100=0.24ma,故设q1的ic=1ma即可满足要求,设q1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晚上把铃木的书拿出来看了看,看到图中画线的内容再结合您的讲解,,让我明白了我在13楼提的第1,3这两个问题,可是书中所讲为什么非要使R1,R2流过的电流比基极电流大得多呢?想不明白.
               我在13楼提的第2个问题,关于Q2的基本问题我还是想不明白.

               大家愿意教我到这一步真的很感谢大伙,所以我准备先结贴给分,至于我还没有搞明白的问题,昨天T叔已经给了我一个防真软件,好像功能蛮强大的,我准备自己来动手胡搞胡搞,希望能让我胡搞明白,如果你们有谁能讲解得让我明白更好,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把铃木的书拿出来看了看,看到图中画线的内容再结合您的讲解,,让我明白了我在13楼提的第1,3这两个 ...

网友E:
上面漏了一句话:Ube的大小是跟着工作电流大小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您的讲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Q1的发射极电压已经稳压为2.2V,那么按电压的分配来看,就按您所讲Q2的基极电压为0.7V,那么Q1的Vce=2.2V-0.7V=1.5V,之于是不是这样,我再搭个电路出来测测看...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呵呵......
          如15楼我贴出来的书中所讲,为什么我们在设计时,往往需要让流过基极偏置电阻的电流比流过三极管Ib的电流大于10倍以上,您在14楼讲解时算Q1的Ic电流也是按这个原理所计算的.你已经算出Q2的Ib是0.24mA,Q2的Ib就等于是Q1的Ic,可你是将Q1的Ic设为1mA来计算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不明白.

网友E:
笔误,将发射极写成集电极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讲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Q1的发射极电压已经稳压为2.2V,那么按电压的分配来看,就按您 ...

1,Ube不是基极电压,是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2,Ub=2.2-0.7式中的0.7v指的是Q1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b指的是Q1基极对地的电压,也就是rv+rf两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Ube不是基极电压,是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2,Ub=2.2-0.7式中的0.7v指的是Q1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 ...

可能是我问题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我换一种方式来问,请看图中所标的问题...
这个搞清楚了的话,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在计算时已经算出Q2的Ib=0.24mA,而还要将Q1的Ic设为1mA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问题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我换一种方式来问,请看图中所标的问题...
这个搞清楚了的话,我就知道你为 ...

看我前面画的图,里面有 Q1的Ic1=Ib2+Ir3,也就是说Ic1分成了两路,一路到Q2的基极,一路到r3,所以Ic1不能仅仅等于Ib2

网友E:
至于你后面那个晶体管放大器中的偏置问题,电阻的取值让电流远大于ib,以便忽略ib,使得计算时简便,实际工作也降低了ib漂移带来的一些影响,电阻具体的取值还要考虑输入阻抗与前级的匹配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于你后面那个晶体管放大器中的偏置问题,电阻的取值让电流远大于ib,以便忽略ib,使得计算时简便,实际工 ...

    感觉有点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我自己搭个电路测测,自己再想想....再次感谢您的耐心讲解.

网友F:
不是很懂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