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稳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5):
信号是一个10us的脉冲信号,幅度摆动较大,大约0.3-200V,测量前用普通5.1v稳压管保护测量电路,大于5.1V不测量,但是由于稳压管结电容存在,信号全部滤除掉了,请教大家一般在100KHz以上用什么来限幅。

网友A:
采用开关管钳位+5v

网友B:
楼上所言是好办法。
开关管选1N916比较好,结电容小。

楼主:
谢谢Lgz2006和maychang老师,手头有FR107试了下,可行。不过FR107开关速度不够快,看datasheet上不如maychang老师推荐的速度快,可是1N916反向耐压只有100V,会不会烧坏呢?

网友B:
4楼:
高速二极管接电源正端实现箝位,只有输入信号为负、信号源内阻较小,且数值很大时才会损坏二极管。你首帖并没有说会出现信号为负情况。
如果信号可能为负且数值可能很大,你的待保护的测量电路估计先烧毁。
这种情况,除二极管接电源正端箝位外,还需要另一支二极管实现负向箝位。

网友B:
如果需要用两支二极管,可以考虑BAV99这样的双二极管。

网友C:
稳压管的结电容,一般也就几十pF, 能把信号完全吃掉, 可见信号源内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
高速二极管接电源正端实现箝位,只有输入信号为负、信号源内阻较小,且数值很大时才会损坏二极管。你 ...

我的信号是传感器输出的,为了安装方便,传感器没有规定安装方向,如果接反的话会出现负信号,开始我没说清楚,大家见谅。
我现在想正负都箝位,所以用下面的方法,maychang老师说的只有输入信号为负、信号源内阻较小,且数值很大时才会损坏二极管。我前面加了100K电阻是不是就不会损坏了?

网友A:
FR107也够呛
信号源特性提供不完整,所需信号属性也不清

网友D:
FR107显然在这里不适用。因为它被设计、生产用于大电流整流用的。只是比一般1n4007多了“快恢复”。LZ查一下TVS管是否适用于你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的结电容,一般也就几十pF, 能把信号完全吃掉, 可见信号源内阻太大了

我由于区分正负信号,前面加了100K电阻,所以导致电阻和结电容形成了低通滤波,自己大致算了下,截止频率很低,所以信号滤除掉了,现在手头有1n4148,像我8#中的接法,暂时测量没有问题,1N4148和maychang老师推荐的看资料性能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烧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107显然在这里不适用。因为它被设计、生产用于大电流整流用的。只是比一般1n4007多了“快恢复”。LZ查一 ...

因为我前面加了电阻100K,所以TVS管结电容存在,也会滤掉信号,我试了1N4148对信号可以保护,也不会滤掉信号,只是信号从脉冲变成了类似充放电的波形,但对我测量无影响,我只要最大值。

网友E:
果断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