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问题,请大神指点急!!!

楼主(2012-12-05):
Model D1N5225 used by D_D3 is undefined仿真界面中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请大神帮忙啊

楼主:
用的软件是orcad16.5版本的

网友A:
元器件只有个外形,没有内脏

网友A:
就是没有psice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psice模型

那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大神

网友B:
换用其他稳压值相近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其他稳压值相近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只要是在diode.olb库中的文件都不能用。出现的问题一样。是因为软件**的不好吗

网友B:
找到diode.lib,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有没有以下内容:
.MODEL D1N5225 D
+ IS=36.64174E-6
+ N=4.43382
+ RS=13.186E-6
+ IKF=0.0201123
+ CJO=200.00E-12
+ M=.43071
+ VJ=.75
+ ISR=9.398687E-6
+ NR=4.44845
+ BV=3.0207
+ IBV=44.593E-3
+ TT=289.00E-9
*                Microsemi        pid=1N5225        case=DO-3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diode.lib,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有没有以下内容:
.MODEL D1N5225 D
+ IS=36.64174E-6

感谢回复,有你说的上面的内容。

网友B:
有上述内容就说明这个元件是有模型的. 恐怕得从别的地方照原因了. 把二极管去掉. 直接仿真电源与电阻串联的电路正常吗.

网友C:
你把仿真设置窗口中的OPTION那个框,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仿真设置窗口中的OPTION那个框,截图出来看看。

大侠请看,这是我截的图,你看看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B:
搜索到两条相关的消息, 其中之一是楼主的, 另外一条是去年十月份的:
http://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170
现象与楼主完全相同.
我一直在用9.2版的, 刚才试了一下, 没有发现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到两条相关的消息, 其中之一是楼主的, 另外一条是去年十月份的:
http://bbs.**/forum.php?mo ...

谢谢楼上的大侠,估计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D:
D3管子没有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估计是软件的问题了

关于元件库有个注册的概念, 你再仔细看看:
http://blog.csdn.net/yd4330152763132/article/details/7309488
四. 注册 (防止出现ERROR — Model …… used by …… is undefined的错误以致无法仿真)
     1.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
     2. File/open打开 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nom.lib;
     3. MODEL/copy from: New Model 中填入元件的名字,Source 选择上文自建的.lib 文件, From Model 中选择上文自建的.lib文件, 有几个就重复几次;
     4. File/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选择nom.lib 文件目录; 点击OK 即可把该文件注册进相应的nom.olb文件中。
五.调用仿真
      注意:Capture原理图中,要想实现仿真,元件必须从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 中选择, 自建的元件必须在其中nom.lib中注册才能调用,因为其他的库中没有仿真模型。在Capture中 选择元器件, Add library以便更新nom.lib,从中选择自建的元器件模型。

网友E(2013-04-29):
无pspice仿真模型!!

网友F(2014-02-21):
直接删了D3就行不,不是软件问题,是D3无pspice仿真模型

网友G(2015-06-25):
引用 网友E:
无pspice仿真模型!!

用的就是软件自带的pspice的library怎么就是一直有这个错误呢?求搭救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软件是orcad16.5版本的

楼主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上一样的问题了,求发助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关于元件库有个注册的概念, 你再仔细看看:
http://blog.csdn.net/yd4330152763132/article/details/730948 ...

请问大神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nom.lib是不是nom.lib文件?还有file/creat capture arts browse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神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nom.lib是不是nom.lib文件?还有file/creat capture arts browse在哪 ...

很久不用orcad了.机器上暂时也没有装.具体操作方法博文中似乎有介绍:
2.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File/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 选择刚才已建的.lib 文件目录;点击OK 即可生成相应的.olb文件(元件外型(Symbol)库); 过程信息:PSpice Schematics to Capture translator 0 Error messages, 0 Warning messages;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