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虚焊

楼主(2012-12-05):
我在焊板子的时候,感觉还好可是为什么,在检测的时候,总是出问题呢?老师说是虚焊,可是我在焊的时候汗一个检查一个。。。。。。我快崩溃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A:
要避免虚焊,主要要分别给各焊面做好清理和上锡,清理最好不要用焊锡膏,因为含有酸性材料,有可能以后会腐蚀元件引脚,造成虚焊,清理掉氧化物后,给焊面先上锡,再焊接就容易了,也不易产生虚焊。

网友B:
楼上正解!最好就是将原件的引脚上挂上锡,另外掌握好焊接时间。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
呵呵呵,学习啦啊,下次自己注意点

网友D(2013-01-08):
虚焊就是虚假的焊接,看似有焊点,实似未焊住。这些虚焊点,时通时断,由此引起的故障时有时无,且不易查找和排除。为避免和防止虚焊,应注意以下几点:
    1.保持烙铁头的清洁
因为通电的电烙铁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其表面很容易氧化或烧死,使烙铁头导热性能变差而影响焊接质量。因此,可用湿布或湿海绵擦烙铁头上的杂质,温度过高时,可暂时拔下插头或蘸松香降温,随时使烙铁头上挂锡良好。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8a%80%e5%b7%a7/

网友E:
经常清洁烙铁头,减少焊锡膏的使用

网友F(2013-06-03):
学习了,基本功还是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