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的模拟供电部分用开关型DC/DC,是否可靠?

楼主(2012-12-05):
请教各位网友,
我的DA输出的模拟供电部分用开关型DC/DC,
是否对于模拟量输出的噪声和可靠性有影响?
请指教,我用的DA器件是AD5422。
不胜感激。

网友A:
有这种可能。
全看你的开关型DC/DC滤波质量,以及你的布线设计。

网友B:
功率不大的话,好好设计你的DCDC,还是能控制住你电源的纹波噪声的。

网友C:
一般都在dcdc后头加个线性电源。。。

布局很重要

楼主:
我用的DCDC是33063,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哇?

网友D:
看你需要的精度了
精度不高的时候可以啊

楼主:
16bit的DA,我打算输出个4-20mA,需要误差在20uA以内,是否有影响?

网友E:
DC-DC变换多数釆用开关电源方案,如果是打样直接买现成的模块电源(20元左右的成本)方便些。另外电流输出是否需隔离呢?工业使用,直流供电的设备,多半要隔离输出。0.1%的精度很高了,多数6位半的万用表电流测量档,年稳定度也才这样,还要求室温环境。换句话说,在工业环境下,这个指标,难度不只在电源上。

楼主:
gregy_cn说的在理,但是0.1%这个精度我们已经没问题了,现在是dcdc直接供da的模拟电源现在没试过,比较担心噪声干扰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