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抽水系统

楼主(2012-12-05):
大家好,我想寻找一个最佳的自动抽水系统。要求:1,没水水泵自动抽满水停。2,冬天如果水管冻住了或井水少了没法抽 都要实现保护水泵而不会烧坏。水箱是不锈钢的,放2根电极到水箱里施加5V电压,在遇到边抽水边用水时 5V电压长时间会不会对人体有害,或是有触电的感觉?谢谢大家。

网友A:
液位继电器,接近开关加单片机控制。自动上水用液位继电器再给单片机信号控制上水。在水管的出水口加一个铁片,当上水时推开铁片,接近开关感应到,通知单片机可以工作。无水时电机启动1分钟接近开关无感应。单片机关水泵。器件选择:89c52单片机一个,液位继电器JYB-714,220V。接近开关:LJ12A3-Z,三线,24V,NPN。隔离变压器1:1,漏电开关一个。

网友A:
液位继电器的探针只有12v。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液位继电器控制上水,时间继电器和接近开关控制无水。把上水和控制无水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简单上水系统。控制无水的优先权大于上水的。就可以了。这个一个普通电工就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