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的数据转发送短信和打印

楼主(2012-12-05):
春阳版主和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现有一块51的板子,用来检测一些数据。现在想将这些数据通过232串口发送出去,然后打印和发送一条短信,原有的51的资源,基本上用完了。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电路能接收和驱动打印、短信?多谢啦!本人是个外行。

网友A:
不能只靠外电路实现,你的系统本身必须重新设计,包括软件和硬件,资源不够可以扩充或复用。

网友B:
用串口接MC52i模块发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靠外电路实现,你的系统本身必须重新设计,包括软件和硬件,资源不够可以扩充或复用。 ...

春阳:您好!
我现在的板子上有一个232和485接口,但51的资源用的差不多了,而且基本定型了。想另外再找一块板子,采集原有的51的数据,再转发短信和打印,想了解一下有没有现成的定型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接MC52i模块发短信

JLASS:您好!
MC52I,接到指令后,就能自动发送短信吗?也需要有一些驱动的吧?电话号码的设定和数据的格式,是不是也要有个处理?

网友B:
MC52i 就是一个GSM模块,开始时设定参数,串口传输,不需要驱动,指令控制,具体可自己百度一下,同类型的产品有很多。

楼主:
多谢JLASS,我查了,而且也从经销商那了解一些使用方法,可以从模块上预设,但打印的问题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