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供电LC滤波疑惑

楼主(2012-12-05):
一个芯片供电的部分原理图,这里有LC滤波,我想知道通常这种芯片电源LC滤波
的参数是怎样定的呢,是经验值么?  图中:f=1/6.28*squar(Lc)
=0.15Mhz,0.15M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算出来的。

网友B:
根据系统内的噪声敏感频率决定。

网友C:
感觉滤波电路有点复杂啊  没必要用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滤波电路有点复杂啊  没必要用这么多吧

我也觉得没必要呢,可又不敢去掉,怕有隐患

网友D:
级数越多,滤波越好。要多少级滤波,是根据你对非频带外的信号的忍受程度来看的,不能随意。

网友E:
模数——ADC电路, 给ADC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数——ADC电路, 给ADC供电电源

嗯,对的

网友F:
必须这么复杂,    DVDD  AVDD    VREF

网友G:
电源滤波以实际测试和经验为主.图中选10uH电感那是因为这种电感规格多,量大,价低....对于电源滤波不要太叫真,又不是信号滤波器

网友G:
另外我也看到过图纸上画6个电感,实际板上只有2个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滤波以实际测试和经验为主.图中选10uH电感那是因为这种电感规格多,量大,价低....对于电源滤波不要太叫 ...

网友H:
俺的AD供电  只加了个磁珠,,

网友G:
可以,做做实验吧

网友I:
这个电路给adc没有什么好处。都什么样的大内高手搞设计啊...

楼主:
参考设计里的,,

网友I:
什么型号adc?原厂提供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型号adc?原厂提供的设计?

一款STM3开板的外围供电[电路

楼主:
实际的电路上是用了0R电阻替换了全部的电感

网友I:
除非原厂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建议你不要用这个电路。按14楼的方法比这个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非原厂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建议你不要用这个电路。按14楼的方法比这个要好。 ...

嗯,总觉得人家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