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MIG里AXI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5):
AXI按照UG416里面的意思,是必须要选择的,只是无论是UG416还是UG388,都没有明确地说AXI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起码我没有看到让我完全明白的地方。难道是硬核特有的资源?实在想请教一下大家,貌似不用AXI也能做控制器啊……难道是我错了?

网友A:
补充一点知识   呵呵

AXI(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是一种总线协议,该协议是ARM公司提出的AMBA(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3.0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面向高性能、高带宽、低延迟的片内总线。它的地址/控制和数据相位是分离的,支持不对齐的数据传输,同时在突发传输中,只需要首地址,同时分离的读写数据通道、并支持显著传输访问和乱序访问,并更加容易就行时序收敛。   AXI(Automated X-Ray Inspection),自动X射线检测,光学检测系统的一种。

网友A:
上传点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多多努力   希望能够帮到你   你自己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多努力   希望能够帮到你   你自己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可以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知识   呵呵

AXI(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是一种总线协议,该协议是ARM公司提出的AMBA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会好好研究这份资料。现在您能简单点地说着对于MIG生成DDR2的控制器有什么作用呢?或者说用户生成DDR2的控制器需要用到AXI总线吗?

网友C:
ISE低版本MIG不会使用AXI总线,因为这个原因我使用低版本I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E低版本MIG不会使用AXI总线,因为这个原因我使用低版本ISE

你的ISE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
是XILINX和ARM制定的一种协议

网友E:
下载学习一下总线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SE11.5

怎么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E11.5

难怪啊,我用的是13.1的,UG416就是推荐的AXI的接口,我把这勾选去掉了,现在正在改MIG生成的程序

网友G(2013-02-27):
下载一下资料,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