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7 电路仿真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05):
“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在哪里?

请问为什么要接地才正确  ??书本上的图都没有接地

网友B:
仿真软件中的电压一般是以地为参考的,你不加地,当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中的电压一般是以地为参考的,你不加地,当然不行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软件不是人。。需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