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4g模块有问题,谁帮我看看。。。急急急

楼主(2012-12-05):
这个是原理图

我这个板子2.4g模块,当我接上pa的时候有时会电流大。不接pa的时候一切都正常。pa是rfx2402c。电路连接没有错误,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急急急。。。。大虾们,跪求你们了。

网友A:
我知道为啥,但是不告诉你:P

网友B:
做天线的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为啥,但是不告诉你

你是锅,还是妹纸啊。。。求你告诉我呗。我急shi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天线的路过帮顶……

鄙视您

网友B:
你不鄙视那个知道原因不告诉你,鄙视我干吗? 照妖镜伺候,把你鄙视的目光反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鄙视那个知道原因不告诉你,鄙视我干吗? 照妖镜伺候,把你鄙视的目光反射回去…… ...

我勒个去啊,这人都有

网友C:
看你天线匹配那一块就知道应该是2.4G的吧,呵呵,先说说你的原理图画的不怎么样啊,PCB走线一看就是RF中的外行了,,你看你放的那些GND乱得很啊,这是有要求的,呵呵,呵呵,RF这边的供电最起码的RF扼流圈电感都没有啊,你的天线应该匹配得也不怎么样吧,你的传输距离一定不是很好,灵敏度应该也不怎么样吧,输出功率呢?呵呵,,不说这些了~~,先说下你的一会电流大一会小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送数据啊,如果是要发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它是间隔发送的,当然发送时电流会就大了,呵呵,:如果你没有发送,电流不稳定的话,你的R3要换成一个电感,约300NH左右吧,还有电源去偶的电容啊,都有很多要求的,放一个几Pf的应该是要的啊,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了,多试几次吧,,,分开供电,把0欧电阻换成电感,,呵呵,应该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天线匹配那一块就知道应该是2.4G的吧,呵呵,先说说你的原理图画的不怎么样啊,PCB走线一看就是RF中的 ...

哥,我第一次搞这个东东。能否加qq传授点经验。这个板子发现好多问题,苦逼的不得了。麻烦哥了。我的qq是2873559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天线匹配那一块就知道应该是2.4G的吧,呵呵,先说说你的原理图画的不怎么样啊,PCB走线一看就是RF中的 ...

哥们,加q。20分全是你的。。。。哥,你是好人啊。

网友D:
首先,高频PA必须严格遵照器件手册进行电路设计,元件选择要正确,其次,PCB设计非常重要,楼主的PCB显然不行,去看看器件手册中的设计样板。

网友E:
写过CC2500软件的路过。硬件还真不是随便搞得

网友F:
楼主芯片下面的过孔呢?楼主射频问题不是一般大啊,还木入门啊!射频不像单片机,偶专职硬件搞射频都吐了1年的血!

而且这个可不是20分可以搞定的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芯片下面的过孔呢?楼主射频问题不是一般大啊,还木入门啊!射频不像单片机,偶专职硬件搞射频都吐了1 ...

哥们,我在深圳。。。能否一起探讨探讨。我的qq 287355920

网友F:
哦,我在成都,很愿意帮楼主,但是太远,建议楼主找个本地的朋友,毕竟深圳人才密度比成都大多了。

网友G:
笑而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笑而不语

锅,让你见笑了。:lol

网友G:
那个。。。。。。。
笑是笑自己。。。。,新人,这个没学过,不语是真不懂啊 啊啊啊啊:lol

网友H:
画的真不怎么样。。。。

网友I(2013-01-23):
这个PCB设地有问题,天线匹配底层地完整性太差,还有你用这个IC是双向PA ,它处于一直发射状态的话,电流应该在300MA左右,还有这个PA不适合传音频,工作电流的话,要你看你的程序怎么写,发包时间的长短决定你的电流大小,但是没有见电流变化的情况。注:你这个板,PA下面有没有打过孔呀,如没有的话,我建议你打过孔,让PA散热估计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J:
楼主,请问你的2.4G芯片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啊,如果是Nordic的芯片请联系我,我叫我公司的FAE和你联系相互沟通学习,我的签名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