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2012-12-05):
各位前辈,现在需要做大电流的采样需要100A以上,不知道选什么类型的,并联的话太占空间,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100A以上,那可能是1000A,或者10000A。
你先看看能够承受100A电流的导线多粗再说其它。

网友B:
大电流取样,用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以上,那可能是1000A,或者10000A。
你先看看能够承受100A电流的导线多粗再说其它。 ...

十分感谢,我说话不严密,额定电流是100A,康铜丝的线径太小无法满足要求,只能多个并联,现在考虑用康铜片,不知道效果如何,因为做产品所以要考虑成本,互感器就排除啦,其他的本人刚毕业,没接触过不太懂,我刚看我们公司的一个快速充电器上有一个采样电阻,片状的 黑色,不知道什么东西。十分感谢前辈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流器

请问一下分流器可以测脉动电流吗

网友D:
试试锰铜片也可以的

网友E:
1、分流器,焊机上面,小于200A的是一种直接焊接在PCB板子上面的。如果大于200A的,都是外加的一个分流器。taobao上面搜一下。

2、霍尔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锰铜片也可以的

谢谢前辈,请问一下锰铜相对于康铜是不是更稳定,现在都是按米做,如果我截取1M欧姆的长度,不知道可以用作100A的电流采样不?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查了一下资料,不甚明白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分流器,焊机上面,小于200A的是一种直接焊接在PCB板子上面的。如果大于200A的,都是外加的一个分流器。 ...

多谢,分流器倒是可以,霍尔价格太高不考虑  多谢指教

网友F:
精度高点的小变比电流互感器!!

网友G:
市场上有专门的电流互感器100:5   200:5   我用过最大的10000:5的,   就是初级输入100A,次级输出5A....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肯定比用分流器方便,体积也小(发热少),估计成本也要低一些,而且电气隔离,更安全。若是考虑成本和体积,是互感器更合适。但楼主始终未说明待测电流的性质,是否能够使用互感器,还不知道。
看看这个,体积不算大吧?

网友H:
100A的还没见过焊在PCB上的,只见过那种类似铜块一样的东西,用粗电缆连接的,电缆好像至少也要10mm2粗,脉动的话还可以小点

网友A:
楼主在9楼表示想用1毫欧锰铜或康铜做分流器。
这个分流器的功耗额定是10W。楼主估计一下10W需要多大散热器,就知道需要占用多少体积。

分流器必是锰铜材料,因康铜与铜的热电动势比锰铜与铜的热电动势大得多。

网友I:
可以考虑锰铜跟霍尔方式来采样。

网友J:
电流互感器,或者锰铜分流器啊!

网友J:
可以考虑电力方面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K:
分流器和互感器的区别?

网友L:
霍尔隔离好、信号大、没有发热,但需要提供电源
分流器不隔离、信号小、有发热、不需要提供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9楼表示想用1毫欧锰铜或康铜做分流器。
这个分流器的功耗额定是10W。楼主估计一下10W需要多大散热器 ...

谢谢前辈  这个也考虑过,的确发热会很大,所以打算降低电阻,但是不知道可以做出来不?我们主要测电机线圈电流,我们之前用的电流传感器,不是电流互感器,电流传感器可以用示波器直接测电压。我查了一下,成本这几种相差不大  ACS758是27 电流传感器之前用的是CHF-200B价格很高  康铜片17.6毫欧一米大约160,分流器大约也要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A的还没见过焊在PCB上的,只见过那种类似铜块一样的东西,用粗电缆连接的,电缆好像至少也要10mm2粗,脉 ...

是的  我们焊在板子上肯定不行,线路用铜牌连接或者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A的还没见过焊在PCB上的,只见过那种类似铜块一样的东西,用粗电缆连接的,电缆好像至少也要10mm2粗,脉 ...

前辈  能不能推荐一款DC-DC的芯片 48V-15V输出功率大约8W,大家比较常用的

网友M:
努力奋斗,努力学!
努力学习,努力帖!
学=学习;帖=发帖!

网友N:
我们之前做过50A电流的采样,用0.1欧电阻,在RS上采购的,电路很简单,但是对硬件的封装和焊接考虑的比价多。

网友O:
不用想了 用霍尔吧

网友P(2013-04-30):
互感器,不用多说。我在一个大型电源里看到了好几个。

网友Q:
锰铜或者电流互感器

网友R:
使用分流器,霍尔不如分流器

网友S(2013-10-25):
用CT二级取样,一级是100A/5A,二级5A/5mA,后而接100欧的取样电阻。电力仪表行业差不多这样取样。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S:
用CT二级取样,一级是100A/5A,二级5A/5mA,后而接100欧的取样电阻。电力仪表行业差不多这样取样。 ...

谢谢啊

网友T:
分流器或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U:
用霍尔或者大的sh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