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最大输入时钟频率

楼主(2012-12-05):
spartan-6系列的I/O口输入系统时钟的最大频率是多少?换个问法可以输入200MHz的时钟吗?

网友A:
你自己把手册仔细看一下  这个问题  很假单的   主要取决于你使用的芯片的最大工作频率   以及各端口需要输出的频率  是否需要分频  呵呵  自己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