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模拟电路就是一部放大器的成长与应用史

楼主(2012-12-05):
最近开始看模电,大概看了一下,感觉所有章节都是围绕放大器写的
晶体管-------->放大电路------->集成运放------->运放的反馈电路,然后基本上就是由此引申的各种应用了,譬如各种运算电路,滤波器,振荡电路等等。
有感而发一下@~@

网友A:
说的对呀,相比数电还是更是电路分析的多

网友B:
运放和MOS是模拟的两个重点
反馈与频域分析是模拟的两个难点
小信号、大功率、高频率是模拟的三座高山
实际电路系统与理论的差距是模拟学习必走的一条不平坦的路

网友B:
理论很丰满,实际很骨感
理想很丰满,显示很骨感

网友C:
在告诉你一个案例:
整个数字信号就是一部滤波器的成长与应用史,然后基本上就是由此引申的各种应用了。呵呵。

网友D:
本质上来说所有的电路都是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和MOS是模拟的两个重点
反馈与频域分析是模拟的两个难点
小信号、大功率、高频率是模拟的三座高山

MARK一下

网友E:
elec921言之有理 佩服ing……

网友:
国人成器了,开始赶上来了

网友F:
小学学加减乘除,初中几何代数,高中函数,大学微积分。
原来数学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