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8+TJA1050 CAN接口调试不通

楼主(2012-12-05):
我最近在用STM32F105和TJA1050调试CAN通讯我都整了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下是我的硬件电路图和和CAN程序配置:

void CAN_Config(void)
{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1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2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 = 0x321;
  TxMessage.ExtId = 0x01;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TxMessage.DLC = 1;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CAN_ITConfig(CAN2,CAN_IT_FMP0, ENABLE);
}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if ((RxMessage.StdId == 0x321)&&(RxMessage.IDE == CAN_ID_STD)&&(RxMessage.DLC == 1)&&(RxMessage.Data[0] == 0xAA))
  {
      USRAT_Send_String("----------YES-------CAN1\n", 24, 1);
        USRAT_Send_String(&RxMessage.Data[0], 1, 1);
  }
  else
  {
        USRAT_Send_String("ON1",4, 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  CAN_IT_EPV);
}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void)
{
  CAN_Receive(CAN2, CAN_FIFO0, &RxMessage);

  if ((RxMessage.StdId == 0x321)&&(RxMessage.IDE == CAN_ID_STD)&&(RxMessage.DLC == 1)&&(RxMessage.Data[0] == 0x55))
  {
         USRAT_Send_String("----------YES-------CAN2\n", 26, 1);
          USRAT_Send_String(&RxMessage.Data[0], 1, 1);
  }
  else
  {
     USRAT_Send_String("ON", 3, 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2,  CAN_IT_EPV);
}

主函数调用如下:

TxMessage.Data[0] = 0xAA;
               CAN_Transmit(CAN2, &TxMessage);

                delayms(100);

                  TxMessage.Data[0] = 0x55;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楼主:
硬件图如:

网友A:
硬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看到 IO 口的初始化, can 的时钟初始化.
建议借助仿真器帮助, 来调试

网友B:
建议先参考ST的CAN例子。
另外LZ的问题是什么?  发送有问题,还是接收有问题?

楼主:
我的IO和时钟初始化如:
  /* CAN1 and CAN2 Periph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 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Configure CAN1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1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我看了F107的例程但是没看书来由啥问题。  还请各位仁兄帮忙呀!

楼主: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结果是硬件有问题。  现在CAN1和CAN2收发都可以了。

网友C:
        /* Configure CAN1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这样配置RX管脚看看!

网友D: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发过的一个关于STM32 CAN 通讯的例程,接口芯片用的也是TJA1050
https://bbs.21ic.com/icview-348466-1-1.html

网友E(2013-03-05):
可否告知一下是什么硬件问题,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F(2013-05-18):
引用 网友E:
可否告知一下是什么硬件问题,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头大死了。

网友G:
终端电阻120没接。。

网友H(2013-07-02):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结果是硬件有问题。  现在CAN1和CAN2收发都可以了。

能说下是什么硬件问题吗?如何解决的?谢谢了~~
因为我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硬件问题是在CAN总线上不应接那两个保护二极管,应该是在总线之间接120R的电阻的。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先排查一下是否是硬件的问题    之后再查一查   底层驱动  是否有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J(2014-10-31):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是在CAN总线上不应接那两个保护二极管,应该是在总线之间接120R的电阻的。 ...

你这两个管子大小选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