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文本的形式阅读ise生成的ncd文件?

楼主(2012-12-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你肯定无法打开,这是XILINX的秘密。如果你能** ,那是你厉害。

楼主(2013-0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肯定无法打开,这是XILINX的秘密。如果你能** ,那是你厉害。

转成xdl就可以了。
看来我做的太偏门了……

网友B(2016-04-11):
引用 楼主:
转成xdl就可以了。
看来我做的太偏门了……

请问您最后怎么打开了,怎么转换为xd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