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启动**修改

楼主(2012-12-05):
修改目标:用自定义的ppm图片替代/drivers/video/logo/logo_linux_clut224.ppm
同时删除logo_linux_clut224.c logo_linux_clut224.o文件这样才能使编译的使用logo_linux_clut224.ppm重新编译

(1)    进入linux的kde图形界面,使用The GIMP 图像编辑器打开你想要的图像文件,依次选择图像->缩放图片大小,改成你想要的像素;依次选择图像->模式->索引颜色,将颜色改为224色;最后将文件保存为pnm格式,文件名为:.pnm。

(2)    ppm图片的生成:
# pngtopnm logo.png > logo.pnm
# pnmquant 224 logo.pnm > logo224.pnm
# pnmtoplainpnm logo224.pnm > logo_linux_clut224.ppm

如果不愿意每次都执行第二步,那编写个脚本完成,下面是我写的脚本,可以使用,

注意:保存的png文件为logo.pn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