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CP2102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我用CP2102做的USB转串口传输数据, 用网上下载的串口调试工具传输数据是正确的,可是用应用软件直接传输总是在文件的最后丢掉一些数据,换用PL2303、CH340转换线都是好的,各位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得说说你的测试条件吧,你说的“串口调试工具传输数据是正确的”,你如何测的?你的cp2102后面有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吗?cp2102可以看成是纯硬件,很好搞,有问题一般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兄弟试试FTDI吧,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