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12-05):
(图片)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实际上出来的电压会是电源电压。仿真出来XMM1为71mV,XMM2为3.533V

网友A(2013-12-12):
反馈电阻过大,使得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V+>V- 所以会运放输出会接近于电源电压:将R1、R2、R3、R4等倍衰减:如R2=R4=1K;R3=R1=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