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电路,有没有高手来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2012-12-05):
请教高手  看看电路 如何分析

网友A:
这图画得好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它消磁的开关。

有点道理   你还是具体说说看

网友C:
当G1关断的时候电磁阀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这时G2打开,通过二极管G2短路线圈将反向电动势吸收

网友C:
这时什么上面的电路?

网友D:
当B为高电平的时候,续流二极管起作用,没有过冲毛刺。
当B为低电平的时候,续流二极管不起作用,有过冲毛刺。
至于为什么要关闭续流二极管,天知道他怎么想的,也许是为了加快释放速度。

网友E:
Q14开关续流二极管1N4007是个错误设计。楼主是不是为了发帖而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4开关续流二极管1N4007是个错误设计。楼主是不是为了发帖而发帖?

这是个典型电路  请不要怀疑  这个电路很强大

网友E:
既然如此,这是个典型的、很强大的电路,楼上的henglin自圆其说不是更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如此,这是个典型的、很强大的电路,楼上的henglin自圆其说不是更好。如何? ...

只是我还是不能吃透  所以来请教高手解释

网友F:
让我们翘首大虾的出现,哈哈哈

楼主:
希望大侠 快点出现在这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大侠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

以为大侠回复我   一看有点失望呢

网友H:
IN4007用在这里泄放速度可能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H:
IN4007用在这里泄放速度可能有点慢.

说的很有道理。事实上我用了超快恢复二极管,可惜你没有说出这个电路原理

网友I:
Q14有他存在的价值的

网友I:
那个来分析下?

网友J:
针式打印机中见过这种电路

网友K:
这个Q14是快速泄放电磁阀线圈电流的电路,如果没有它,当Q13关断时,电磁阀线圈电流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电磁阀还有一定磁性,机械复位动作就会较慢。Q13关断时同时Q14开通,可保证电磁阀动作迅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Q14是快速泄放电磁阀线圈电流的电路,如果没有它,当Q13关断时,电磁阀线圈电流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

照你这么说,Q14永远短路或者说续流二极管直接并联在电磁阀线圈两端,电流泄放不是更快!为啥需要Q14?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说,Q14永远短路或者说续流二极管直接并联在电磁阀线圈两端,电流泄放不是更快!为啥需要Q14? ...

22楼的解释是靠谱的。
电感时间常数是L/R。
当年修过几年针打,倒没观察得这么仔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22楼的解释是靠谱的。
电感时间常数是L/R。
当年修过几年针打,倒没观察得这么仔细。 ...

我看22楼的电路不靠谱!为啥PNP达林顿管的集电极c连接电源+38V ?!故意违反常规PNP管当做NPN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看22楼的电路不靠谱!为啥PNP达林顿管的集电极c连接电源+38V ?!故意违反常规PNP管当做NPN用? ...

很显然,别人贴的是一个成熟电路,没有问题的。
电感续流时,依然是e极电位高于C极电位,还是当PNP用。

网友E:
既然如此,哪位高人大侠分析分析为啥要用电子开关续流二极管?为啥?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M:
帮顶! 希望有高手`

楼主:
还是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感谢 楼上 帮我顶帖子  等待高手

网友N:
楼主你的电路画错了吧。Q14应该是个P管!
电路的主要功能是驱动电磁阀工作,通过控制G1端来实现对电磁阀的驱动。
B端在驱动脉宽内一直是高电平,Q14应该是P管,此时若G1关断的话,那么电磁阀通过二极管和Q14将线圈中的电流泄放。
最后的剑锋,那是击穿电压。使得线圈电流迅速泄放,快速截止!
你的这个电路应该是用于汽车的控制器上面的,用于驱动相关的阀门动作,你这个电路自己画的有点山寨。
哈哈。。。

网友O:
等待高手答复

网友P:
这个电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点评):
CNG燃气喷嘴的驱动电路

网友Q:
Q14主要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放电,至于为什么要控制就要看实际使用环境了,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正常情况一个二极管即可。

楼主(点评):
这个就是个不正常情况

网友R:
帮顶,期待大侠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Q:
Q14主要是用来控制电磁阀的放电,至于为什么要控制就要看实际使用环境了,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正常情况一个 ...

您再仔细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是控制汽车喷气  CNG汽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的电路画错了吧。Q14应该是个P管!
电路的主要功能是驱动电磁阀工作,通过控制G1端来实现对电磁阀的 ...

你说的对  你能好好分析一下么

网友S:
49楼回答完毕,楼主那图画的太有水平了,还什么高强,还没进门吧。

楼主(点评):
半斤八两的 你有什么高见

网友T:
我控制电磁阀没关过续流二极管,电磁阀是SMC,电流较小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你能好好分析一下么

最近在出差,有空和你说,你可以加我QQ510753523,写上验证信息

网友U:
首先我们·要知道线圈总是 阻碍电流的 变大或变小。这种阻碍是通过产生电动势来实现的。具体的在这里·为 G1 由低变高Q13 导通,电流变大,线圈阻碍电流变大·则产生反向电动势。在这里貌似没有影响。
但是在G1由 高变低的时候,Q13截止,电流变小,线圈阻碍电流变小,就会产生正向电动势X,使得D1的电势变为12+X。这时候,D15和Q14的作用就体先出来了,B为高的时候Q15导通S1和G2纯在电势差(电阻分压原理),Q14导通,X通过D15和Q14组成的回路迅速放电(相当于电流变小的速度很慢甚至没有变小),使得X 变得很小,甚至忽略。即为LZ图所示的波形。  但是当B为低,G1由高变低的时候,S1和G2  没有电势差,Q15截止。X 就会变得很大。这时候就会产生D1,S2,G2 =12+X  的一个顶峰。

网友V:
奇人大侠多

网友W:
楼主是搞CNG的? 这是个常规的电路,40楼的靠谱。

楼主(点评):
是的 你说对了CNG

网友X:
53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E:
53楼不但没有解释清楚。而且语言混乱。不知所云。

网友Y:
围观大神分析。。

网友Z:
电路抄漏了点东西……想要关断快,MOS管Q14的D、S两极之间还得再并联一个适当大小的刹车电阻。
Q13关闭后,Q14先放过最强的波峰,然后关断,剩下的靠电阻衰减掉。
如果Q13耐压足够高,Q14可以去掉的,只用刹车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与直接将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电磁阀线圈两端的电路比较,
Q14、Q15开关续流二极管电路唯一可做的就是:能够延缓续流二极管起续流作用的时间,适当增加关断电磁阀时所产生的过冲。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A:
这个是典型的电路吗?

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