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在105上跑是1S,在103上是9S

楼主(2012-12-05):
同样的程序在105上跑,是1S
在103上是9S
我不知道哪里不对
103VB的板子,我测试过串口,时钟是好的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优化了?

网友B:
设置的时钟配置对吗?

网友C:
如果是完全一样的程序的话……105和103 的 时钟是不一样的,需要另外处理

网友D:
105与103时钟不同,不能完全这样代替。你检查两者的时钟配置树看看。

楼主:
与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D:
时钟最后结果只与你的时钟相关寄存器有关,跟上面的配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