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不能振荡 为什么?

楼主(2012-12-05):
这是交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uyuan

无源?

网友B:
你第二个三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个三极管是什么意思

画错了 现在改好了

网友C:
图中未标注元件数值。
此电路有可能振荡起来,但振荡起来也不是正弦振荡器(选频振荡器),而是多谐振荡器,其振荡频率并非由L、C1、C2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未标注元件数值。
此电路有可能振荡起来,但振荡起来也不是正弦振荡器(选频振荡器),而是多谐振荡器, ...

那如果说不能振的话是为什么?

网友C:
T1和T2均为共射极电路,集电极与基极反相。两级反相就成了同相放大器。
反相放大器能做的事情,同相放大器不一定能够做到。
详细解释,可以看我发在模拟版面的“评***《模拟电子技术》系列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和T2均为共射极电路,集电极与基极反相。两级反相就成了同相放大器。
反相放大器能做的事情,同相放大器 ...

好像没在**里找到我最想知道的

那不然我来说 大家来看对不对

电路工作时 ,  L 和 C1 串联谐振 , 用于选频 , 此时L和C1可看成短路 , 现假设电压信号从T2集电极出来 , 先通过电阻R , 然后再通过接到地的C2 , 造成电压信号滞后小于90度的相位 , 因此这个反馈电压的相位不与T1或T2集电极同相 , 故不振

网友D:
似乎是可以震荡的啊。

楼主:
那么不然直接来说这个电路的振荡原理是什么怎么样
教科书说这不能振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请说这能振的人说明理由才比较好呢?

高教出版社 谢嘉奎 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 第四版 , 第三章习题 3-9

网友C:
15楼:
不是不能振荡,是不能作为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振荡。
至于为何不能作为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振荡,在谢嘉奎老师那本书第三章中讲得非常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楼:
不是不能振荡,是不能作为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振荡。
至于为何不能作为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振荡,在谢嘉奎 ...

第三章大标题是正弦波振荡器
也许是我看得不够认真 我没发现哪里有提到什么样的电路不是产生正弦波振荡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这题3-9的题目是 " 试运用反馈振荡原理,分析图P3-9所示各交流通路能否振荡"
我给的图是 "图P3-9 (b)"
题目问的是能否振荡 ,  那答案应该回答的是能振和不能振对吧
配套的教学指导书里说 "不满足正反馈条件,因为反馈电压Vf比Vi1滞后一个小于90度的相位,不满足相位平衡条件."
不满足相位平衡条件, 并不代表不能振荡?

网友E:
缺少必要的起振条件

网友C:
19楼:
你在首帖中并没有说是“正弦波振荡器”那章的习题,是在15楼才说清楚的。
振荡器可以分为正弦波振荡器和弛张振荡器。谢老师这两本书(一本是线性部分,另一本是非线性部分)并没有讲弛张振荡器,所以在该书第三章中没有提到什么样的振荡器不是产生正弦波振荡。实际上,不产生正弦波振荡的振荡器,就是弛张振荡器,亦称多谐振荡器。
作为正弦波振荡器,此电路不能产生振荡,你自己也说,教学指导书里答案是不满足相位条件。同一电路,不满足相位条件,作为正弦波振荡器确实不能产生正弦振荡,但作为弛张振荡器,却有可能产生弛张振荡。因此,限制在正弦振荡器范围内,该教学指导书答案正确,不限制正弦振荡器而是所有振荡器,我6楼的回复也正确。
振荡确实是个稍复杂的问题。谢老师那书第三章后面还提到某些更复杂情况,例如,电路振荡在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频率上,而是产生了其它频率,你说这算不算不能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楼:
你在首帖中并没有说是“正弦波振荡器”那章的习题,是在15楼才说清楚的。
振荡器可以分为正弦波振荡 ...

还好一开始没说清楚 , 不然还不知道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正弦振荡器"产生不了正弦波就算不能振荡这样看来确实Uf和Uo'的相位不同

但教学指导书的作者肯定不是这样判断出来的吧 , 能不能再教教我怎么看出这电路不满足相位条件

网友C:
23楼:
不必那么复杂。
图(b)中可以看出T1和T2是两级共射电路,反相两次就是同相,所以从T2集电极(放大器输出)到T1(放大器输入)经过R、L、C1、C2选频后,必须是同相,否则就不能满足相位条件。但R、L、C1、C2无论如何也无法令C2两端信号与T2集电极信号同相。

网友C:
该书第三章有道题挺有意思。
图中有三个谐振回路,三个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须满足一定关系才能够满足相位平衡,产生振荡。
如果用一块石英晶体代替L3C3,那么其余两个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须与晶体频率具有一定关系才能够产生振荡。振荡频率当然由晶体决定,另外两个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起什么作用?是否三回路频率关系正确就一定振荡?

网友F:
我没看过前面提到的书,感觉23楼给的公式既复杂,也不实用。
谈谈我的看法。
这类LC振荡器属于谐振类。谐振类振荡器可以输出正弦波,也可以输出非正弦波,主要取决于信号的幅度。低幅度谐波小,高幅度谐波大,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正弦形状。同样的元件参数,输出幅度不同,谐波幅度和频率也不同,高幅度、高谐波、低频率,这是规律。
楼主给出的两个电路,理论上都能振荡。但是用现有的方法分析起来会比较困难,用我的仿真方法比较简单。该方法将器件的正反向参数和各个元件参数都纳入仿真,没有忽略什么东西。
LC的选频同时也给出了相位范围,使振荡频率可以在适当的相差范围内自动地调整到满足起振的相位上,即通过移频改变相位。仿真中,只要满足起振判据,即S'21=1,群延时GD<0,什么幅度、相位条件就都满足了。

25楼的三谐振回路振荡器,对照三点式振荡器就明白了。三点式的结构之一是:L接BC,BE和CE各接一个电容。L3、C3回路换成晶体谐振器,相当于电感;当另外两个回路谐振在更低的频率,在晶体频率上就相当于电容,满足三点式的结构。根据这个定性分析,不难得出各个频率关系。另外,在线性条件下,f3(晶体)=fosc。元件性质正确下,还要取值合适才能振荡,仿真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书第三章有道题挺有意思。
图中有三个谐振回路,三个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必须满足一定关系才能够满足相位 ...

另外两个谐振回路谐振频率都大于振荡频率时回路呈现容性 ,用以符合相位条件 , 这就是另两个回路谐振频率的作用
在这题里 满足了相位条件 , 电路就一定能振荡

对吗

网友C:
用晶体代替L3C3,晶体一定要工作于呈现为一个电感状态才能够稳频,所以L1C1和L2C2必须呈现为电容,才能够满足相位条件。

“满足了相位条件 , 电路就一定能振荡”
当然不是。相位条件和振幅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会“一定能振荡”。
满足了相位条件,只能说“有可能振荡”,倒底振荡不振荡,还要看振幅条件是否满足。
相位条件和振幅条件是“与”关系,同时满足才会产生逻辑“是”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代替L3C3,晶体一定要工作于呈现为一个电感状态才能够稳频,所以L1C1和L2C2必须呈现为电容,才能够满 ...

明白

振幅条件是否满足要怎么从电路上看出来
偏置正确是不是就能满足振幅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