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该怎么滤波.

楼主(2012-12-05):
有一个32k的方波.有小毛刺.这些毛刺.影响测量.有时候测到40k. 50k 干扰该如何滤除.应该加rc低通.还是高通.
截止频率多少?

楼主:
频率测量是用单片机中断测得.

网友A:
低通,必须的

网友B:
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看。。。

网友C:
并联104的电容,另外方波幅值多少,加个稳压管试试.

网友D:
用有施密特触发功能的数字元件先整形再测量。

网友E:
斯密特触发器完全搞定  它是电平触发的  毛刺全部干掉  32k也没一点问题

32K的频率单片机都能测到40-50K,表示必然存在很深的毛刺(都超过单片机IO口的触发门限了)。
施密特触发器前端必须要先加 低通滤波器,不然很深的毛刺 你一样没办法去除。实际上,施密特触发器根本的作用是改善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而已!

网友F:
加退偶电路

网友G:
可以加低通的测试一下

网友H:
滤波先不说实现的难易,找干扰源更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斯密特触发器完全搞定  它是电平触发的  毛刺全部干掉  32k也没一点问题

不可能  斯密特触发器是电平触发啊  那些毛刺肯定会被干掉  你用两个斯密特触发器串联就搞定了  什么单片机啊  才能读那么低的频率啊

网友I:
还是认为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用思密特触发器试试,没事实验着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