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样传送DATA大于8的数据呢?

楼主(2012-12-05):
传输消息的帧长度最大为8,我想问下STM32怎样传送DATA大于8的数据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和CAN自身有关,跟STM32没什么关系。

CAN被设计用于环境恶劣的地方,所以CAN采用短帧结构,CAN的数据包长度最多8字节,如果DATA长度大于8,一般会拆成多个数据包。

网友B:
l楼上的
是不是一般把多字节的数据每8个分成一组。其中每组定义一位作为标志
其他7字节做为数据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常用的做法:
包头(一般有长度字段) + 包有效内容 + CRC校验

网友C:
LS说的合理,可以分组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