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二者发送完成中断的区别

楼主(2012-12-05):
请教下 各位高手!
串口中
USART_FLAG_TC 发送完成中断与USART_FLAG_TXE 发送中断的区别?

网友A:
TC:Transmission Complete 传送完成
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传送数据寄存器空

网友A:
应用中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TXE允许程序有更充裕的时间填写TDR寄存器,保证发送的数据流不间断。TC可以让程序知道发送结束的确切时间,有利于程序控制外部数据流的时序。

网友C:
楼上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D:
应该是这么回事,USART中有发送缓冲寄存器,和发送移位寄存器,后者对编程者是不可见的。。   发送时先写进发送缓冲寄存器中,然后发送缓冲寄存器转移到移位寄存器,这时USART_FLAG_TXE置位(表明发送缓冲空了),等移位寄存器将数据移出,这时再置位USART_FLAG_TC  (表明完成发送了)。。。
这应该是两者的区别,芯片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波特率相对主频来说很低的,两步都有中断,这样通过一些编程技巧,实时性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