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设备节点的问题,请大神门指点

楼主(2012-12-05):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写函数。。。

网友B:
查我的历史发帖  可以到我博客找

网友C:
这个主要看你的设备驱动是如何编写的,如果是驱动自动创建设备节点,那么在/dev/会有相应的设备文件,如果驱动不主动创建设备节点,那你就要自己手动创建了:
#mknod /dev/***_name c major minor
通过查看/proc/devices文件里面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你Insmod之后在内核注册的设备的主、次设备号

网友D(2013-02-25):
让驱动自动创建接点是将你的驱动注册到cdev系统中去,使用cdev_init, 然后cdev_add,然后在编译,再insmod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E:
你的描述前后有问题,首先要有节点,才能加载驱动。
如果你的文件系统支持udev就会自动产生节点,否则就看4楼的方法。
节点产生之后再加载驱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楼上说的,我看的宋宝华的书,简单的globalmem,利用insmod加载globalmem.ko后,再cat /proc/devices能看到globalmem,之后mknod,并利用test程序访问节点,没有问题。但是我在做i2c的时候,insmod却没成功,原因是i2c中是在probe中注册设备号的,而i2c的原理是在探测到设备时才执行probe函数,所以我查看/proc/devices时没能找到设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G(2013-06-18):
在dev/ 下没有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