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ex-5 FPGA设计中,不使用的GTP_DUAL管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2-12-05):
如题,第一次进行FPGA的设计,大部分的设计以前都有参考,这次芯片选的是XC5VSX95T,不使用其中的GTP_DUAL模块。这些不使用的模块需要接电源吗,另外不使用的管脚可以直接悬空吗?有没有前辈做过类似设计,求指点!

楼主:
请大侠帮忙

网友A:
:L不设分数,猴哥不来的。

网友B:
猴哥,太不像话了。

网友B:
居然真不来。

楼主:
猴哥太不像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真不来。

猴哥正忙着灌水呢: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猴哥正忙着灌水呢

别瞎说哈。我来了。

网友D:
情况不同,选择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