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读出的一直为0xFF

楼主(2012-12-05):
想用PCF8563做个电子钟玩玩。
采用模拟I2C,主机是MSP430,写初始值后,读出的值都是0xff。
是不是寄存器里面默认值为0xff,初始值没有写进去?

楼主:
还是时序没有配好导致的?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肯定是初始化设置不对啊

网友C:
肯定是时序不对.
你是模拟时序还是有I2C控制器啊?

网友D:
时序可能,但是也未必,也可能是IO压根就没配置好,我干过这种事情

楼主:
哈哈 是硬件问题啊  坑爹的3276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