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板验收通过,散分

楼主(2012-12-05):
交直流电流输出板。在0~40度环境下工作,年稳:百万分之20;分辨率:百万分之一。(63、67楼简单说明)
1000小时稳定度验证通过,可以小批量试制了。
发几个照片:
正面照:

背面照:

安装了简易壳:

演示(精度不佳是表的原因):

网友A:
恭喜楼主!果断接分!!

网友B:
恭喜下,
继续努力
房子车子。。。。。。快了

网友C:
恭喜楼主, 学习的榜样。

网友D:
恭喜LZ,几层板呢?

网友E:
LZ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F:
接分!楼主太牛X了!

网友G:
恭喜

接点分

网友H:
恭喜!
接分!!!

网友I:
还有分剩吗/

网友J:
干,脚踏实地

网友K:
图片太大

网友L:
恭喜恭喜

网友M:
楼主说说这个电流板是干什么的呗?

网友M:
大概明白了  高精度可调直流电流源?

网友N:
恭喜恭喜!!

网友O:
做工很好

网友P:
图片卡半天

网友Q:
什么电路板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什么电路板啊

木有图片

网友R:
恭喜恭喜,不过图片真的好大,几分钟都没全刷出来。。。

网友S:
恭喜楼主!
你们的产品都需要做1000小时测试吗?
这么牛XX~

网友:
可喜可贺啊

网友T:
估计又是个牛叉的基准源

网友U:
恭喜LZ,接分!!

网友V: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网友W:
比较有成就感吧

网友X:
伸出四肢手接。。。。

网友Y:
绑定, 果断接分

网友Z:
那个基准芯片布置的有意思,挺漂亮的~LT的那个基准~挺贵的吧

网友AA:
接分。话说这板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AB:
看起来很牛X。。。。。。顶

网友AC:
看了半天,不是图片太大,主要还是网络太慢。

网友AD:
还有分吗

网友AE:
PCI接口的电流表,用了高精度的采样电阻,估计利润比较高。

网友AF:
此****乃什么****也貌似恒流源?

网友AG:
做什么用滴?

网友AH:
哈哈,接分来了。

网友AI:
牛道的人呀!

网友AJ:
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具体参数么

网友AK:
感觉那个基准是1000的那个呀

网友AL:
貌似很贵,这东西。

网友AM:
分辨率:百万分之一,如何实现???AD用的多少位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不想成广告贴,所以不说具体芯片(除了LTZ1000被认出了)。使用了20位的DAC,直接采用7V基准,基准年稳定度为2ppm。采样电阻为vishay的金封z箔电阻,使用统计电阻方法(4个串联),年稳定度在5ppm左右(无负载状态,含串联PCB走线)。剩余的是运算放大器的参数漂移了。
基准恒温在90度;模拟电路有4个温度测量点,温控在55度。
感觉最麻烦的是低噪声电源(±24V),指标要求输出电流噪声小于50nA(rms)。
FPGA可以控制输出任意波形,适应交流表的校准。
其它一些琐碎细节也很重要,包括电磁屏蔽,PCB板上的等电势屏蔽,间隙误差消除等等吧。

网友AN:
漂移主要靠堆硬件。
不知道lz的频响是多少?20dac刚好是1pmm分别率,但噪声肯定大于这个数。

网友AO:
恭喜楼主!
LTZ1000CH,没有防风罩吗?还是拍摄的时候没装。

楼主:
有安装了简易壳的照片,壳内使用**填充,起到防风隔热的作用。
除了基准之外,关键模拟电路也是恒温的,在PCB上开了隔热槽,必须连接的地方内层铺铜也做了切割。
为了防止板卡由于搬运安装等原因导致微小形变,引起精度变化,PCB板设计仅承受上下导轨和后接插件的应力(由于PXI机箱规范,不同环境下这部分应力变化不大),前面板安装和助拔器应力(人为因素很大)直接与作用在壳体上,外壳体和PCB板有4个接触点(可以活动,不直接固定于PCB上),这4个接触点到关键模拟电路部分也开了槽,一方面是隔热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小PCB板各个方向的应力对模拟电路的影响。另外板卡纵向插入机箱,板卡方向和重力方向平行(安装方向不同时,年稳定度指标下降),为了进一步减少PCB板因重力原因形变,关键电路的高一些的器件(主要是电阻)全部趴到PCB板上了。
由于PXI规范对背板供电功率的限制,设计还是采用了DC-DC开关电源。但是目前产品上电源效率不到65%,换来的效果是小于0.1mVpp的纹波,并且输出驱动电路使用了6个三极管(许多好的高压运放指标也满足要求,但是由于我没有使用过,另外公司这边也没有稳定度指标的记录,所以不能选择了),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源纹波的抑制比,满足输出噪声小于50nArms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理论上的,试验中仅仅测量了负载上的电压纹波,然后除以电阻)。
毕竟做ppm级别的板卡,琐碎的细节也成了关键点。

网友AP(2013-11-30):
相当不错
只是1ppm的精度不应该用agilent34401校准或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P:
相当不错
只是1ppm的精度不应该用agilent34401校准或验证

设备校准方式是先给一个10V基准电压,然后再给一个10K基准电阻。
目前标定为15ppm。

网友AP:
引用 楼主:
设备校准方式是先给一个10V基准电压,然后再给一个10K基准电阻。
目前标定为15ppm。 ...

1ppm确实很难,有DAC的INL/DNL,有电路板爬电、助焊剂阻抗、接插件漏电、各种噪声、温度、湿度。。。

网友AQ:
买一台来抄一下!

网友AR:
都是精品原件,价格应该不菲。
史总做这个有一套,低精度原件做出高性能。

网友AS:
刚毕业时,设计过一个电压电流基准源,当时噪声控制在了 50nV 以内。
当时感觉蛮有挑战性的。呵呵

网友AT:
分辨率:百万分之一???惊了

网友AU(2014-10-25):
不错还挖槽了;
很多器件都是低温漂的;
PLX的那个啥芯片?转PC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