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线制4-20ma传感器如何采样

楼主(2012-12-06):
使用2线制4-20mA传感器,想采集4-20mA的数据,有什么成熟电路么?还是串联250欧姆电阻,然后采用什么样子的运放采集呢?减法器?多谢各位了

网友A:
I-V用电阻+运放就行了。成熟电路百度一下就有呀。
不用减法器呀,只要采集电阻和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它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输入信号。
运放的选择就看你的精度要求罗。
http://wenku.baidu.com/view/2b4ed61db7360b4c2e3f64b8.html
自己搜搜,网上很多现成的,你要专用IC也行,就是贵点。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2线制的压力传感器串了个250Ω电阻,把4~20mA转成1~5V信号再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来采样的。觉得不保险的话还可以追加串一个保险丝,以防万一传感器端短路后,250欧姆电阻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用电阻+运放就行了。成熟电路百度一下就有呀。
不用减法器呀,只要采集电阻和地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它就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用2线制的压力传感器串了个250Ω电阻,把4~20mA转成1~5V信号再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来采样的。觉 ...

这个提醒很好。现场干扰大,我想先做些处理,再给PLC。就是先采集I->V,然后滤波,然后V->I,这样可以么?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PLC有直接4-20ma输入端子你为什么要这麽麻烦自己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提醒很好。现场干扰大,我想先做些处理,再给PLC。就是先采集I->V,然后滤波,然后V->I,这样可以么 ...

现场干扰很大的话,正如6楼所说,可以考虑直接电流信号入PLC。我用电压模块是因为客户不知道从哪捡来了一个电压模块给我们,于是就用上了。直接电流信号模块输入最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提醒很好。现场干扰大,我想先做些处理,再给PLC。就是先采集I->V,然后滤波,然后V->I,这样可以么 ...

干扰大你还转来转去?在你电路里引入的噪声都比线上的大!电流传输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还行。你像gundamggg说的。直接电流进PLC,IV直接滤波+AD或AD+软件滤波不就行了吗。还VI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你还转来转去?在你电路里引入的噪声都比线上的大!电流传输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还行。你像gundamggg ...

250欧姆对4-20mA ,静态应为3V,干扰可以到2V-4V。不知道怎么处理,PLC可以接2线制的4-20mA是吧,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呀。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你还转来转去?在你电路里引入的噪声都比线上的大!电流传输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还行。你像gundamggg ...

我是做中间产品,得保证前后输入输出不能动。

网友D:
如果干扰大就直接电流输入,这样干扰比较小,如果I-V转换的话转换过后输入运放时最好来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