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12-06):
我们做一个创新项目,想把条形码扫描枪与ARM结合,求高手指导,因为什么都不会,只是一个想法,求指导。。

网友A:
STM32即可 条码模块一般都是串口出来的

网友B:
枪扫描数据,RAM将数据通过接口读回来,看你用什么接口了,ARM通过传回的数据分析再显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即可 条码模块一般都是串口出来的

谢谢您,我就是ARM的内容也不会,只是自己有一个想法,方便留一下您的qq跟您请教一下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扫描数据,RAM将数据通过接口读回来,看你用什么接口了,ARM通过传回的数据分析再显示不就行了。 ...

我属于初学者对于这些都不是很明白,如果您擅长ARM,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