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款sop-8,带AD和PWM的便宜单片机,谢谢~!

楼主(2012-12-06):
便宜
内置震荡
10位AD
8位可调占空比PWM
谢谢~

芯片还需要吗?我有 604493716 可以QQ联系我

网友A:
N79E815A/814A/8132A 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4T 模式)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815A/814A/8132A 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N79E815A/814A/8132A 内存程序空间分别为 16K/8K/4K 字节的APROM4K字节的数据内存及2K 字节的 LDROM 256字节的直接和间接RAM, 256 字节MOVX RAM25个可位寻址的 I/O口 两个 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 8-通道多路10-位 A/D 转换器 4-通道10-位 PWM 三个串行接口分别为一个SPI, 一个 I2C和一个增强型串口 2-级 BOD电压检测/复位, 低压检测/复位(LVR) 和上电复位 (POR)。 N79E815A/814A/8132A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最高精度偏差仅1%。 N79E815A/814A/8132A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 一旦代码确定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码保护自己的代码。

网友B:
只能找台湾系列的单片机了

网友C:
看看应广科技的

网友D:
大概什么价格才算便宜?

网友E:
我也想找一个,有消息告述一下吧

网友F:
ATMEL ATtiny24/45/85轻松搞定!

网友G:
现在国产单片机也能做到吧

楼主:
用来采样电流,然后根据大小调整占空比,剩下的脚控制
不高于1块,可以OTP
attiny好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来采样电流,然后根据大小调整占空比,剩下的脚控制
不高于1块,可以OTP
attiny好贵 ...

有的 还支持C语言开发

网友I:
OTP最便宜

网友J:
楼主联系我吧,4路10bit AD,一路9bit PWM,价格不超过一块,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呀?

网友K(2013-02-19):
STK6054:1T 8051核 ,Power:2.7~5.5V ,IRC:20MHz ,ROM:16K  ,RAM: 256 + 512 byte ,2 UART ,IAP function ,H/W SPI interface ,H/W I2C interface ,8 路 12位 ADC ,12路 10位 PWM 和5路 PCA

网友L:
价格便宜性能又好当然要找国产芯圣了,   选HC18P110-SOP8  性价比高,工业级设计。

网友:
我是上海笙泉mcu工程师,有疑问或兴趣可联系我 13764220009 387889558

网友M:
亿隆的 应该有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价格便宜性能又好当然要找国产芯圣了,   选HC18P110-SOP8  性价比高,工业级设计。 ...

价位?能在0.8元吗?

网友O(2013-06-17):
用应广的双核的,或者菲林FM8PC71A

网友P(2013-11-27):
CSU8RP3115    5*12ADC 2路PWM sop-8封装 内置高精度振荡器,详细内容,请官网查看

网友Q(2014-04-11):
楼主跟我一起玩PIC12F1501吧。。。

网友R:
用松翰的2711吧你以上的求都 有,松翰的便宜稳定 还可以 为你免费开发

网友S:
可以试试上海芯旺微

网友T(2020-12-31):
20年软件开发,单片机从0.1~2元都有,功能强劲QQ1251089237

网友U:
STM8S001 贵点

网友V:
用AD1606, www.admicrochip.com,有大量现货

网友W:
可以联系我,我这儿是单片机原厂

网友T:
0.5元的单片机能满足要求,需要开发产品加QQ125108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