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件的值怎么计算?

楼主(2012-12-06):
想在DA输出端使用LC滤波,不知道各个器件的参数怎么计算?请大侠给出个简单的算公式,或者谈下你们的经验?或者给出个表什么的,就想弄个滤波。没别的要求。我输出频率不高,在几十赫兹那样。

网友A:
为啥用LC呢?

网友B:
要求不高,找本教材翻翻搞个现成的吧

网友C:
根据你所要求的通带宽度和带外衰减计算。

网友D:
参照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 科学出版社的  第83页! 根据归一化表计算的~

网友D:
几十hz 不建议用LC滤波器,超过10K的LC比RC强!关键是LC不好整哦!RC滤波器吧 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LC呢?

为啥呢?因为我也是听别人那样说。。。。。嗨。。。现在设计的DA的输出,没做任何处理。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啥都不想加。。。

网友B:
如果一定要几十赫兹的话,电感和电容会很大哟,

网友B:
电容几十uf(无极性,不能用电解),电感几百mH吧.(用磁罐吧)

网友E:
几十HZ在DA输出端使用LC滤波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