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DA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选用0-10V的DA  和选用一个0-5V的DA然后加一级运放放大到0-10V  这两种设计方法有什么区别?请教请教,还有如果要弄个精度16位的DA输出,请问我DA器件至少要选几位的,有经验的分享下被

网友A:
直接用O~10v da
增加一级放大则增加噪声和误差

16位是分辨率不代表精度
给你现成型号供参考:DAC8811    16位电流型、SPI接口、参考可到10V、TI公司

网友B:
16位精度,我比较难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精度,我比较难想象

你说我选个16位的精度,最后能达到13位那样吗??

网友C:
精度这东西,关键是要看INL,也就是线性度。如果INL是8个LSB,就代表某个点的度数,跟实际值相差8个LSB,这时候,可以说,选的16位精度,最后能达到13位。建议楼主找一些datasheet来看看,比较一下。

网友C:
二楼推荐的DAC8811是个好东西,但是价钱也不便宜。

楼主也可以看看DAC8560,也是TI的,它们的INL就比DAC8811差很多,当然价钱也便宜很多。

网友D:
精度达到16bit是比较难实现的,这个指标意味着15ppm(FS),作为电计量用标准仪的代表作--FLUKE5720A(刚刚采购了一台,30万*币)在楼主的量程下也才达到16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