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外框问题

楼主(2012-12-06):
(无正文)

网友A:
allegro   画原理图号还是PCB好,还有ORCAD之间可以互相转换么??????????

网友B:
估计你层没有打开 或者命令格式输错
选择好了命令,右边要选择相应的层,并且打开那层 然后输入 x 0 0 就从零点开始画线了。

网友C:
应该是层没打开看不到

网友D(2016-12-26):
可不可以不用命令行

网友E(2021-01-21):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