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使用USART1的DMA功能接收无固定长度的数据

楼主(2012-12-06):
我使用的芯片型号是:STM32F103VET6,
使用USART1的DMA功能接收无固定长度的数据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1.串口USART1发送数据,我使用的是STM32F10xR.LIB库中的函数: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8 Data) ;

2.由于接收的数据是无固定长度的,我使用的是USART1的DMA功能;
在使用DMA功能时,我发现:只要串口有数据,DMA的接收区中就会收到,而且新收到的数据会添加到上一次收到的数据后面,当接收区收满时,剩余的数据就会覆盖掉接收区以前收到的数据,如此循环接收数据,如下图所示.

3.我的问题是:
(1)我现在使用的是查询方式,但是感觉效率有些低,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DMA的这个问题;
(2)如果USART1不使用DMA方式,有没有别的方法接收无固定长度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1)你可以把输入引脚接到一个定时器的一个输入端,因为两帧之间肯定会有数据间隔,根据判断这个间隔来确定数据有没有接收完。(2)在串口中断中接收数据,并且计数,用一个定时器来判断间隔,判断有没有接收完成

网友B:
好像以前在版里看到有人贴过这个例程的,楼主搜搜看。

网友C:
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做

网友D:
mark,等看得懂的时候再来

网友E(2013-06-22):
用空闲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F:
什么问题   楼主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G:
6楼的方案我看了一下, 很不错,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