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高手,LM1085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V呀?

楼主(2012-12-06):
请教高手,LM1085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V呀?
我在输入5V 时,输出4。2V,可以正常带动Sim900A正常工作,可是,我接入12.6V时,LM1085高温的厉害,就连我的sim900A也给烧掉了,郁闷呀,60元就这样没了。

是不是LM1085不能超过12V呀?可是,我只超过了0.6V呀。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它电压上不到12.6V,而是发热的原因导致它损坏,需要加散热器。
既然负载昂贵,你又缺少经验,应该先带假负载,如果连续工作几小时都不坏你再加sim900A吧。

网友B:
LM1085的输入电压可以到25V  因此不是输入电压导致的 应该是过热烧损 楼上说的散热问题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啊,看行不行。

网友C:
设计不合理,这么大的功耗,怎么可能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D:
你可能买到假货了,LM1085有过热保护,过热时会让out降低的。

楼主:
没有吧,刚才试过了,加了散热片,还是不行。芯片温热,但,还是烧掉了。

网友D:
re7:这样看来,你肯定买到假货中的假货。除非你这种lm1085只有12v的max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