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2XX 系列 将FSMC映射到ICode-BUS的功能

楼主(2012-12-06):
在F2XX 的manual  7.2.1中有关于FSMC映射到0地址的说明
“When the FSMC is remapped at address 0x0000 0000, only the first two regions of Bank 1
memory controller (Bank1 NOR/PSRAM 1 and NOR/PSRAM 2) can be remapped. In remap
mode, the CPU can access the external memory via ICode bus instead of System bus which
boosts up the performance. However, in remap mode, the FSMC addressing is fixed to the
remap address area only (Bank1 NOR/PSRAM 1 and NOR/PSRAM 2) and FSMC control
registers are not accessible.

最后这句话“ FSMC control registers are not accessible.
是否说明FSMC 寄存器中关于Bank1 NOR/PSRAM 1 and NOR/PSRAM 2 设置的那些参数都不起作用了?比如addr setup时间。谢谢!

网友A:
没试过,不是很清楚。

从个人感觉来说,FSMC 寄存器中关于Bank1 NOR/PSRAM 1 and NOR/PSRAM 2 设置的那些参数 还是会起作用,否则FSMC 按照什么情况来工作?

建议LZ试一下,然后告诉大家。

网友B: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 从这里的说明看应该是的
由于 FSMC 的总线只有16位, 我认为这样做的效率会很低.
这个功能实用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