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能够使用Verilog 写自定义的外色吗?

楼主(2012-12-06):
如题

网友A:
可以的,具体参考这个AN

AN82250 - PSoC3 and PSoC 5 Implementing Programmable Logic Designs.pdf

网友B:
PSoC可以使用Verilog来开发???

网友A:
PSoC3/5 里有最多 24个 UDB(通用数组模块)。 每个 UDB 里面有两个 PLD 模块。 用户可以通过 Verilog 来对这些 PLD 资源进行编程。 PSoC 3/5  里的 UART 和 SPI 模块就是用这些 PLD 资源加一些其他资源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