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5.2.1出现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06):
点ccs_setup_5.2.1.00018文件时,弹出这个错误,求解决方法,多谢。

网友A:
以前有装过CCS的别的版本或其他软件吗?建议和他们放在一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装过CCS的别的版本或其他软件吗?建议和他们放在一个盘

ccs以前没装过,现在安装包在桌面放着,和IAR都在C盘

网友:
换个地方

网友A:
LZ还没装好吗?

网友B:
没遇到过楼主的情况,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汇报下情况
换到D盘了,可以安装了

网友C:
路径里不能有中文吧是

网友D:
你是不是安装路劲不对,放在全是英文的路劲中

网友E:
存储路径有中文,不要搁桌面。

网友F(2013-01-29):
引用 楼主:
汇报下情况
换到D盘了,可以安装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   换到D盘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我也出现这现象了

网友G:
提示说,安装目录不接受

换个简单点的目录试试,比如C:\CCS之类

网友H:
你目录的字符不接受

网友I:
是的,不支持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