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是不是只能烧写Uboot啊??

楼主(2012-12-06):
Jlink 是不是只能烧写Uboot啊??其他东西的烧写只能通过Uboot中的选项(电脑有串口的话还以通过Jtag来烧写)来烧写吧?
我是新手,写望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Jlink速度比较慢,烧烧uboot还行,烧个几十M的东西要等n久,所以一般不用Jlink烧其他的,并不是说不行。

网友B:
很多芯片有对应的烧写方式,比如 ATMEL 系列用 USB 烧写,速度还是蛮快的。串口,USB 口,网口烧写,都可以,JLINK 要配合使用的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