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S485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12-12-06):
最近看了一些485的资料,但是有不少疑问,向大家请教:
1.485总线,所用芯片为SN65HVD33D,一主设备,14从设备或28从设备,在所有主从设备的接收端即AB间并联1K电阻,请问这种设计是否合理?
2.按照485标准,要在总线的首尾端并联匹配电阻,以消除反射信号,请问在首尾两端加匹配电阻有什么依据?如果在首尾两端加了,那么中间的其他从设备的接收端是不是也能做到很好的消除反射信号?
3.在问题1中,若该为在主设备与最远端的从设备上并联匹配电阻,485总线是否可以稳定正常工作?是否需要增加偏置电阻?

网友A(点评):
SN65HVD33D,您好有个疑问:1。AB端所有接入设备都需要加并联电阻还是只需要在接收端加一个就行2.AB端是否还需要各自上拉下拉1K电阻谢谢诶

楼主:
查看了一些论坛旧帖,我发现可能问题1中用了星型结构。。。不过距离很短,10M之内,速率很高,115200bps,目前通信正常。

楼主:
CHUNYANG 在某贴中回复: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用星型结构,除非线路距离很短,节点数少,通信速率不高。

那么,485为何要用手拉手结构?

网友B:
手拉手的目的是不留分支,以减小因插入而导致局部的阻抗不匹配、不均匀。
再有,RS485一般采用轮询的通信方式,手拉手才不容易出错。

终端电阻只能加在末端,而不是开始的地方。加终端电阻的目的是通过增大负载而减低信号的回波反射,是一种被动的组看看匹配。但同时也增大了线路的无用功耗。

最理想的当然是信号负载与输出完全阻抗匹配,但实际由于电缆非理想传输线,加上总线上的节点插入损耗、不均匀等因素,所以,实际很难做到完全阻抗匹配。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更有利于保证通信。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楼主:
请问,一根十心排线,各从设备通过压线头连接,这种方式是手拉手吗?还是星型?

网友C:
楼上说的应该是星型,手拉手说白话点就是一串串起来。

网友D:
还是手拉手好。

网友A(2018-04-07):
SN65HVD33D,您好有个疑问:1。AB端所有接入设备都需要加并联电阻还是只需要在接收端加一个就行2.AB端是否还需要各自上拉下拉1K电阻(A上拉1k电阻到3.3v,下拉到地)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