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芯片是否可以用Linux操作系统

楼主(2012-12-06):
F4系列性能似乎高了许多,是否可以跑Linux操作系统了呢?

网友A:
不推荐用

网友B:
玩玩的话可以跑
性能比较蛋疼
ST提供F1xx系列的uclinux移植
改改应该能用于F4

网友C:
Linux操作系统四分五裂,UCOSI,FreeRTOS,MDK自带的RTX

网友D:
可以玩下跑,做产品跑就不建议了

网友E:
为了跑LINUX而跑LINUX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网友F:
觉得有点勉强

网友G:
STM32F4芯片没有MMU,不能跑linux系统,可以跑linux的变种,比如uclinux,或者其他经过改制的linux系统

网友H:
只能uc....我对uclinux没概念,过段时间看看

网友I:
跑得很憋屈 没必要了

网友J:
求七楼头像套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觉得有点勉强

同求套图

网友L:
没跑过,楼主可以一试后告知结果。

网友M(2013-03-24):
stm32f429/439好点,有SDRAM了。马上就会出样品 估计有的人有了。

网友N:
就算跑起来   速度应该也是很慢的  呵呵   顶一个   不过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呵呵

网友O:
没有mmu,只能望洋兴叹

网友P:
无所谓,可以的。
现在uclinux已经并入linux了,不象以前是一条支线。
不带MMU的核还是比较多的,uclinux还是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

网友Q(2014-03-26):
学习了,改天平在我的407上跑一下uclinux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