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7~7V输入,3.3V输入DC-DC芯片

楼主(2012-12-06):
请问大家我需要输入电压范围是2.7V~7V,输出是3.3V,电流是200mA,静态电流尽量的小,尽量在 10uA以内的DC-DC芯片,采购容易,物美价廉,不断货的电源芯片,大家帮个忙提供我一下,谢谢啦!感激不尽!

网友A:
普遍的升降压IC 输入电压都是1.8-5.5V
你为什么定义7V?这个就比较难找了。
你的输入是什么?电池?做手持产品?

网友B:
哥也不太懂。。。。。

网友C:
DC/DC的静态电流那里有这么小的啊 兄弟

网友D:
静态电流这么小,目前确实没有。
但可以参考下TI的器件:30uA
http://www.ti.com/product/tps76633
http://www.ti.com/product/tps77601

网友E:
DC-DC的静态功耗,规格书标称的值与实际测试的值相差甚远的,因为这里静态功耗的定义与LDO完全不同,是指内部MOS管都不动作的情况,而实际应用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F:
华普莱特里面这个小电源模块很多~~

网友G:
这个IC电流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但也有1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遍的升降压IC 输入电压都是1.8-5.5V
你为什么定义7V?这个就比较难找了。
你的输入是什么?电池?做手持 ...

电池是4.2V的,我想多留一点余量

网友A:
不要犯这种想当然的错误
你用的是3.7V的锂电池 充满电也就是4.2V 一般做3.3V 系统 锂电放电到3.4V 差不多了,要充电了,
最佳的方案是找颗降压DC 或者LDO 来给你的系统供电
如果你还考虑充电,那么再弄颗充电管理IC
锂电供电,最高输入电压就到5.5V 差不多了,兼容USB 5V  没必要放那么大的。

楼主:
嗯嗯,谢谢老师,我经验少,也没有师傅带我,谢谢您的细心指导,谢谢

网友H:
以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看看附件,仅供参考哈.
如有兴趣, 请联系 杨生:137-6045-7117 QQ:2627-587500

网友I(2013-01-22):
ETA3406 可以到时7V完成是符合4节AA电池输入的应用。QQ56987092

网友J:
楼主请参考
需求可以联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