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跨导比较小的MOS管型号。

楼主(2012-12-06):
有没有跨导比较小,功率在1w以上的MOS管呢。比如2n6659.   2n7002功率太小了,电流也不大够。最大电流为300MA

网友A:
直接到 MOSFET 的网站去按条件搜索吧, 比如这里
http://www.aosmd.com/zh/filter/mosfets/n-channel

网友B:
可以到MOS管电源网查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MOS管电源网查询一下

网址是什么呢

网友C:
跨导不够,希望要更大一些,很难。
现在嫌跨导太大,希望小一些,输入减少一些就是了。何必还要找?

网友D:
减小Vgs就行了,楼主要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