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602液晶的问题,求好心兄弟解答

楼主(2012-12-06):
我用1602控制液晶,输入英文的时候会有部分缺失,可是输入数字又是完整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么奇怪的现象?有可能是液晶的问题,英文字库损坏,你看看那些英文字母会缺?还是全部都缺

网友B:
如LS所说,先确认下,LCD屏,有没有问题?再就是要看你写的程序有没有问题啦,一般,字符与数字是一样的显示方法的

网友C:
没道理,如果有部分字母对大概就是液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