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ULINK2烧写程序后重新上电,需拔掉ULINK2才可正常启动

楼主(2012-12-06):
1.stm32板子不供电时插上ULINK2,芯片管脚电压1.87V左右。
2.ULINK2插上板子的情况下,重新上电,发现程序不能跑,只有将ULINK2拔掉后,重新上电,程序才能正常跑
手册中没找到相关的解释,哪位知道,多谢

楼主:
顶一下啊,大家平时用哪个调试?J-LINK?
平时烧完程序后如果重新上电的话,调试器仍然插在板子上的话,程序可以跑起来吗?

网友A:
看看复位引脚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复位引脚电平.

ULINK2插上的时候,管脚电平都是2V左右,是否STM32要重新启动的时候对管脚电平有要求?

网友B:
我一直用JLINK

网友B:
有个选项配置,下载完后,自动 复位CPU,如果那个选项不打上,下完程序后,程序不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选项配置,下载完后,自动 复位CPU,如果那个选项不打上,下完程序后,程序不运的。
...

下载完成后是CPU是可以正确复位的,我的情况是:在插着ULINK2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断电重新上电动作,CPU不能正确复位,想知道原因

网友B:
我试了下,JLINK没有这个问题,怎么上电,断电,都可以重新运行。如果拔掉ULINK,CPU能重新上电运行的话,那问题应该还是在U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JLINK没有这个问题,怎么上电,断电,都可以重新运行。如果拔掉ULINK,CPU能重新上电运行的话,那 ...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只有ULINK2插上,RESET管脚有1.8V左右电压,这时上电,复位脚电压由1.8V提升到3.3V,CPU不能正常启动,手册中有相应内容吗,就是复位时对电平的要求?没有找到。

网友B:
ULINK2没用过。这还真不能帮你解答。我也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你的ULINK是不是给目标板供电了,才遇到这种情况,不能正常复位。因为CPU一直有电。 我的JLINK是不能给目标板供电的,所以每次上电,复位是没问题的。

网友B:
The STM32F103xx high-density performance line family operates in the –40 to +105 °C
temperature range, from a 2.0 to 3.6 V power supply. A comprehensive set of power-saving
mode allows the design of low-power applic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ULINK是不是给目标板供电了,才遇到这种情况,不能正常复位。因为CPU一直有电。 我的JLINK是不能给目标 ...

是的,不接电源,只接ULINK2,CPU芯片管脚有1.8V电压,只接ULINK2,不接电源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的

网友B:
那没关系啊,是ULINK2的问题,不影响你做产品。只是将就一下插拔USB头子就行了。你觉得麻烦,就买个JLINK,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