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响应时间测量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2-12-06):
这个电路是可以用于测量光敏电阻型光耦的启动与恢复工夫(图1)。这些光耦器件普通用于音频紧缩器或音量节制电路。本设计运用了一只振荡的施密特触发器,在其反应回路中有光耦DUT(待测器件)。光敏电阻与电阻R1组成一个分压器,节制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光耦的LED衔接到触发器的输出端。用示波器或数字万用表就可以测量输出脉冲的周期。负输出脉冲的周期等于开关导通工夫,或启动工夫。正脉冲的周期则等于开关断开工夫,或恢复工夫。启动与恢复工夫取决于R1的值;改动R1的值就可以察看到两个工夫。运用图1中的元件值时,输出脉冲的周期为启动工夫0.15ms,恢复工夫为2.7ms。

图1,在振荡电路的反应回路中参加一个光敏电阻,就可以测出光耦的上升工夫和下降工夫。

        在振荡期间,光敏电阻的阻值从RP1变化至RP2。电路根据R1、电源电压,以及施密特触发器阈值电压,扫过这些光敏电阻值,如下式:RP1=R1×VT2/(VCC-VT2),以及RP2=R1×VT1/(VCC-VT1),其中,VT1为施密特触发器的正向阈值电压,VT2为负向阈值电压。

  采用74HC14逻辑系列器件时,可以从数据表中找到阈值电压以及电源电压,从而按下式得到典型值:VT1=0.53×VCC,以及VT2=0.31×VCC。用5V电源电压时,解出下列方程可得光敏电阻的区间为:RP1=0.45×VR1,以及RP2=1.13×VR1。

  这种方法可以挑选一个R1的值,使光敏电阻的区间适合于你的设备。另外,还可以改变电阻R2的值,这样可以观察到DUT的LED电流-启动时间的关系特性,而不会影响恢复时间。注意,R2限制了通过LED的电流;如果其阻值过大,则振荡将不会发生。

  这种电路可以配合由绿色超亮LED和MPY7P光敏电阻组成的光耦。最近的一个设计实例虽然详细,但却缺少了响应时间的数据.

网友A(2013-01-26):
怎么看不到图?